[硬盘&数据]
希捷160G硬盘维修

楼主(2014-05-19):
  一客户拿来一台组装机说是开不了机。开机无反应,以为是电源问题,结果检测发现硬盘短路导致ATX电源保护。本人不是专修硬盘的。找到SATA电源供电接口定义图如下:
  用万用表打各供电对地阻值,发现12V对地短路。
  由于没有图纸,而且本人也不懂硬盘电路原理,刚好前天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安泰信的3005DM可调电源,想起基地会员们修主板时常用的烧鸡大法。
拆下硬盘电路板

将可调电源调到6V,电流2.6A,用手触摸到各元件,摸到一个接12V的电容发烫。如下图
于是三下五除二,把电容焊下,在旧硬盘上找到一个体积差不多大的电容换上,通电试机,所有数据都在,硬盘只有160G,没有修的价值,其实客户要的是硬盘里面的数据。
最后想说的是感谢基地给我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感谢大家平时无私的分享!让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A:
经验 总是在不断学习得来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 总是在不断学习得来的  哈哈

是啊,只要有兴趣加努力还是可以学好的。

网友:
嗯,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经验呀!我也遇到过接硬盘开机LOGO死机,不接硬盘(或换其它好硬盘)正常开机!不知是不是硬盘供电短路???当时也没有测试!

网友:
经验总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积累的

网友B:
你是如何烧的?红的接在哪?黑的接地啦,

网友C:
这是过压保护二极管,不是电容哦。

网友(2014-06-21):
那个是电容吗?我怎么看着是二极管啊

网友:
有人也说是防反接二极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烧的?红的接在哪?黑的接地啦,

红的用夹子线接12V,黑的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过压保护二极管,不是电容哦。

这样啊,我以为是电容,谢谢指教!

网友D:
稳压管取走,或者换一个都可以,楼主能独立完成,确实非常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取走,或者换一个都可以,楼主能独立完成,确实非常厉害。

多得大家平时的贴子吸取经验,谢谢罗工的点评。早已闻名罗工是个传奇。很多不懂的还望罗工多多请教!

网友:
你们太犀利了 以后还望多指教

网友:
温度大法,很常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二极管来的吧???  短路的基本都是烧这个二极管多。 基本上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我修硬盘短路的电路板,我会第一次量下供电进来的那些二极管,

网友:
不错,很好呀,我也要多多学习电路知识

网友:
做的不錯,燒機大法

网友: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啊 咱还得慢慢学啊

网友:
是老式的SATA接口,现在的接口没有3.3V了吧。

网友:
烧鸡大法原来所有电路都可以用啊,真是好处多多。

网友:
只要有兴趣加努力还是可以学好的。

网友:
哈哈    值不值得   都是赚了经验了   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一点点来积累经验,相信有罗工的指点会有所成的。

网友:
那个不是电容,电路板上那个容易坏。

网友:
烧机大法不错,学习了,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护的二极管???  短路的大部分是这个二极管坏。

网友:
硬盘短路这个二极管坏的也遇到过!!貌似这个二极管容易“挂彩”

网友:
电子基础知识很重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哈哈,今天碰到和你一样问题的硬盘,估计一模一样盘,哎, 就是报价有点低,带修硬盘搞数据,才报了180.哎 ~

网友:
这个很多是12V的稳压2级管烧了

网友:
你可以 找个普通电源 就可以了  也能找到问题的   只接电路板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楼分享。

网友:
老兄,是二极管啊,稳压保护的,被你当成电容了,哎!指驴认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