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炸CPU上管(性能不良深度解剖详见更帖6楼)_CPU供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9):
顾客今天送过来了 一台CQ40笔记本,顾客描述:电源插上去炸了,
不管它的,上可调电源电流到0.2不再上去,这下有底了,供电不出来
分析:CPU供电问题
拆机:闻到一股不祥的味道,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味,一路下去,发现情况了
来一个特写
图0

看图1

拆掉上管和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上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262,这个时候我没有装上管(二只都没有装),用示波器打上管栅级波形正常(这里本来有拍照的后来不知道图片放哪里了,暂不好意思)
这时候装上管(一只是本来的,一只是料板上拆的),这时候打上管栅级波形(被烧的一组的上管),异常

NOTE:示波器设置是没有问题的,不要与我说倍率的问题,原因在于G,S间电容特性不良,为什么电压为有50多伏见六楼分析
再看一下电感输出端电压波形图4

4中可以看出CPU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处于保护状态
从这可以看出,机器还有问题,CPU供电还没有修出来,现在的问题出来哪里呢,
3的波形是异常的,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上管(一组),理论也只有到这里了,再换一个上管,换上上管,这时候正常波形出来了(此处波形没有拍照,理解)
那就来看看上管(看看我的焊接水平吧)
5.

看重点

亮机图7

跑十分钟的路大师没有问题放二个小时的电影后,交货,
最后付上损坏的配件(cpu电源管理芯片,烧掉上管(也扔),不良上管)

付上图纸cq40,la-4101p

网友:
CPU没挂,运气不错

烧这么严重都没有打CPU烧坏。。
CPU是一个很大的容器,短时间灌不满,所以要烧CPU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大伙说说那50v电压怎么出来的呗?

好吧, 这里可能是这个帖子最重点的地方了,好东西藏深点也无防,
说明如下:
G波形:正常情况下 5+19V的电压幅度
然而在些例子中,MOS管异常导致G,S级之间的电容特性异常,BOOT电路现在变成了,5+19V+19V
原因就是g,S级之间的电容也参与了BOOT的过程,这个这个时候芯片去不知道,电感后端还没有出现保护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我直接换掉正常的MOS管后问题解决,(说明之前换上的MOS管是性能不良)

看到重点内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虽然加了分,但对楼主的解释有些不能理解

张shuang帅,听我分析:g级电压是boot过的,一般是5叠加公共点电压也就是,19+5
在本例中:上管GS之间的电容特性异常(MOS管,GS,GD之前都有等效电容特性),导致G的电压变成5+19+19,多出来的一个19伏是从GS叠加上去的,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是有疑问的,GS间的寄生电容参与升压了的话,你上面的最高电压是有出入的,你上面最高大概是46 47V ...

此问题问得有深度,下面来看我分析一下,下面的分析是试探性的,现在解释可能性与波形,还安泰信一个清白
1,上管GS之问的等效电容与电感PL202(储能电感)组成一个LC谐振电路 ,看图

现在我们看到的波形不一定就在谐振点上,但是在5+19+19再加上谐振叠加上去的电压会远远大于50V(在这里不一定在谐振点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其实没啥意思

网友:
CPU没挂,运气不错

网友:
大哥用10档位的,50v是正常吗?因为他反了10倍吗?我有个y460,两项供电,测其中一项上管g级最高到19v的波,另一项到24v,然后我把不正常的那项上管取掉,g极一点波都没有,输出电压为0.75v,大哥,给分析分析

G:19V不正常,G:24V正常

网友:
MOS管不良,GS之间的结电容参与升压?

叫结电容有点问题,结电容是正常情况下呈现出来的电容特性,现在是MOS不良呈现出来的电容特性,我叫他等效电容,这样更稳妥
对,专业,

网友:
烧成这样了楼主硬是给救活了,高手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CPU 板都没有问题,上次我修了一个华硕的,板内短路,我直接用剪了也没有事,

网友:
重点是第二个MOS管

网友:
谬论,你这个只能说是猜测。

网友B:
烧成这样没有板层短路就不错了。换了一对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那个g级电压为什么这么高没看明白。我给你加了十分,请火速回答我,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没有板层短路就不错了。换了一对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那个g级电压为什么这么高没看明白。我给你加 ...

换的不是一对,好不,是换了二个,不是一对,第一个MOS管性能不良(G.S之间电容特性异常导致),导致输出波形严重异常,再次更换后解决问题,所以才换了二个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的不是一对,好不,是换了二个,不是一对,第一个MOS管性能不良,导致输出波形严重异常,再次更换后解 ...

跟大伙说说那50v电压怎么出来的呗?

网友C:
虽然加了分,但对楼主的解释有些不能理解

网友:
示波器的功底也是不错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shuang帅,听我分析:g级电压是boot过的,一般是5叠加公共点电压也就是,19+5
在本例中:上管GS之间的 ...

“GS、GD之间的等效电容特性”,一下让我涨姿势了,之所以听不懂原来是有些知识还不知道··························

对了·······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一下叫出我名字让我受宠若惊

同般同学飞哥知道我们三个一家

网友:
大哥,我用的示波器跟你的是一样的。设置也是跟网上教程一样的。请问下为什么我抓波的时候示波器总是乱跳啊。抓不到。,,,,是不是要跳几下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这里可能是这个帖子最重点的地方了,好东西藏深点也无防,
说明如下:
G波形:正常情况下 5+19V ...

很高深,楼主很强大!

网友:
不错!!这样烧的,一般我也是芯片,场管一起换,这样放心些

你是灌水的,遗憾,要是你一起换了不行,你怎么办,会再次一起换掉吗?,再次换掉不行又怎么办

网友:
不错 还好没烧穿

网友:
可以申请加精了,很好的维修案例

向谁申请

网友:
是啊,要是没波哥的话,还真看不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加了分,但对楼主的解释有些不能理解

其实我是有疑问的,GS间的寄生电容参与升压了的话,你上面的最高电压是有出入的,你上面最高大概是46 47V了,我看到有关栅极寄生振荡电感,这么一档子事,也可以把电压整到很高,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懂,也没有人讨论,能把上面的图时机拉长点吗?看看具体的细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shuang帅,听我分析:g级电压是boot过的,一般是5叠加公共点电压也就是,19+5
在本例中:上管GS之间的 ...

江哥,18楼有个疑问帮解答下呗,我也涨涨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问得有深度,下面来看我分析一下,下面的分析是试探性的,现在解释可能性与波形,还安泰信一个清白 ...

还有一个问题啊,能不能把图时机调小点啊,具体看看波形啊

网友:
大哥用10档位的,50v是正常吗?因为他反了10倍吗?我有个y460,两项供电,测其中一项上管g级最高到19v的波,另一项到24v,然后我把不正常的那项上管取掉,g极一点波都没有,输出电压为0.75v,大哥,给分析分析

网友:
MOS管不良,GS之间的结电容参与升压?

网友:
赚了多钱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问得有深度,下面来看我分析一下,下面的分析是试探性的,现在解释可能性与波形,还安泰信一个清白 ...

最基础的理论知识,相当深刻!谐振叠加功能是怎么样工作的?能不能再开一帖给分析分析

网友:
欧巴 好厉害,这种板,我修过, 最后没修好,

网友:
学习一下,分享楼主的经验。

网友:
哈哈,烧的够狠

网友:
我一般 上下管 一起端的 这样还比较稳定呢

网友:
这烧的 也太厉害了   板层 没坏 你运气真好

网友:
嗯,张同学的技术还是可以得。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应该是温度太高导致上管烧坏,连带把PMW芯片也烧了。

网友:
还好CPU没烧     楼主技术也牛B

网友:
听起来好像很难似的。

网友:
看了半天最后还是上管问题

本来的上管烧了,后来换上一个,性能不良,最后换上一个才好的,是这样的,

网友E:
烧成这样的 单单这样装上去 稳定性好吗  楼主应该给他做几个滤波

网友:
这焊接技术太牛了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没有板层短路就不错了。换了一对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那个g级电压为什么这么高没看明白。我给你加 ...

烧成这样   最好 上下馆 一起换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有没有好的教程分享下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成这样的 单单这样装上去 稳定性好吗  楼主应该给他做几个滤波

哪里的滤波,

网友:
PCB板的皮都烧去一层了。。 这短路的电流也太大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