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4-05-19):
今天一个宾馆过来说装无线路由,结果去了,去了以后把线都插到路由器上不用调就可以上网了,无线的也可以用。就担心会掉线,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路由器

网友:
可以的,只是没有密码

网友:
现在好多路由都是自动选择上网方式。无线默认开启没有密码。 稳定应该是没问题,只要再把无线加密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动分配IP的,属于开放网络了。

网友:
开放的无线网络,谁都可以上!!!附近有信号谁都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