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战斧C.A75K V15 集成声卡不发声!

楼主(2014-05-19):
单位两块七彩虹主板 战斧C.A75K V15 集成声卡不发声!通电开机正常,驱动能正常安装,就是不发声,问题一样,声卡芯片只要是通电,哪怕不开机都觉得烫手,求高手分析一下,其他安装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就是没声音~~

网友:
明显声卡芯片短路了,只能换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插功放烧的声卡,要不然不能坏这个多

网友:
插个低音炮也烧??我之前这么多板子都没这么脆弱啊……

网友:
短路了吧换个吧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