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拆主板 CPU问题

楼主(2014-05-19):
这台IPHONE4无限DFU 应该是 CPU字库虚焊  所以决定自己动手拆,结果发现自己这手法不行,请教各位大神还有没有救,首先风枪是快克858 温度我用320度,风速1.5  吹了2分钟,好像感觉锡没有化开,然后我就强行撬了,结果敲完,返现字库上面只有白白的点,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温度不够,把点全部给扯下来了,反正求指导,下面是图这几个问题 那个CPU字库是不是点全掉没了,反正我这感觉是很光滑的一层,CPU背面是不是基本上完蛋

网友A:
看起来掉点了 看看是不是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掉点了 看看是不是空的吧

不是掉点,我意思是不是全部掉点 我这大部分全是白白的一个点,上面没有焊锡的 所以问下是不是点全部都掉了

网友:
你这焊工还差很远,放弃吧,淘宝去买板子吧,省时稳定,仅仅是建议。

网友:
为何要撬了  盖个硬币 或者两个硬币  在上面用风枪吹了    你这一撬开  目测凶多吉少

网友:
先把焊盘上助焊膏   你拿烙铁尖碰焊盘  能上锡就不是掉点

看能不能上锡

网友:
兄弟 这个有点难度哦

网友:
呵呵   兄弟闯祸了

网友:
估计没有救了!应该是把焊点全部弄掉了,首先看你的那个风枪温度,用力度,可以这样肯定

网友:
应该是吊点了

网友:
只要能上锡就是好的,上不了那就坏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报废了,不能硬撬的,

网友:
so easy  重新植球不就可以了,焊盘上的球全部用烙铁刮干净

网友:
应该不是全部掉点!看看个别掉点的是不是空脚吧!

网友:
嗯|!楼主把焊盘全给搞掉啦|!报废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焊盘全部掉了,反正拆下来费了好大劲的 报废 卖费板吧

网友:
估计没有救了!应该是把焊点全部弄掉了

网友:
掉点,连锡没得救了。

网友:
叫他买过一个啦

网友:
我感觉做上去可以用。手上如果有一样的料板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温度低了 怎么也要350吹

网友:
看图片主板上已经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