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BGA加焊笔记本桥芯片不会焊坏掉

楼主(2014-05-19):
新手刚接触不知道要怎么控制好高度 温度 锡珠的融化时间,刚加焊几个都坏掉了无语了。

网友:
温度差不多了你用镊子动一下芯片。麻烦轻点哈,如果芯片动了就证明华了然后你懂的

网友:
注意温度就行

网友:
首先要看一下是无铅的还是有铅的,有铅的熔点是183度,无铅的熔点是217度,一般在焊接温度高出熔点10度左右都能焊好,在焊之前芯片一定要烘干,再焊接,ATI的芯片要把温度设定的稍低一些,再就是BGA机器的预热一定要做好。

网友:
不用怕坏,多研究下就可以了,我一般加焊都是刚好容就降温了,怎么知道它刚好容,就捅它一下,每个人的方法都是自己总结的。所以好好总结下

网友:
要熟悉你自己的BGA机器的温度 慢慢就会了

网友:
多坏几个经验就出来 高手都是这样过来的 哈哈

网友:
先用旧板练习,多试几块仔细的观察。有铅,无铅的大致在什么温度。

网友:
额。  还么注意过有铅跟无铅, 一般都是第五段上风235,下分260 或者是上风230,下风255。。。

网友:
每个返修台都不一样的,做找几片废板实验下

网友:
我用,手持风枪,(德国货 司什么 2310),温度350.。照样做,只修笔记本的,台机主板会变形,不过台机换桥基本人家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