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快快帮忙解答一下呗 bios的问题

楼主(2014-05-19):
为什么有的触发不需要有bios的参与,为什么有的机器触发都需要有bios的参与,bios不是管着检测设备的吗,为什么不是等各路供电有了之后才检测呢,他为什么还参与出发啊。 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这样说吧,IO就好比是很多个开关一样,至于先开那个开关,就要看说明书了也就是BIOS。有些IO自带说明书或一小部份的说明书就可以触发上电

网友:
如果是双BIOS的话EC的BIOS是参与开机的,而桥的BIOS是不参与开机的。单BIOS的话大部分都参与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