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修笔记本硬盘用什么工具啊?

楼主(2014-05-19):
大家修笔记本的硬盘用什么工具啊?
WD用什么工具修? WDR5.3好像不支持1640以上的吧?  DRT2012好像也不支持!
ST用什么工具修?
日立用什么工具修?
三星用什么工具修?
现在一般要修的都是250~500G的硬盘,发现软件很不好找!请问大师们都用什么工具来修的?帮一下!

网友:
这个想自学好像费点劲,还是交学费比较系统地学习吧

网友:
我有好几块呢  被我捣鼓坏了两块  剩下的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效率源 肯定比较好用 但是,11以后的ST盘 就不好用了 直接TTL就行

网友:
目前比较流行的工具有 效率源  红卡UDMA   DFL  MRT 等

网友:
好用的都是收费的,而且不便宜。免费的基本都是半残废的。

网友A:
用WDR就可以修了,买固件,来吧,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WDR就可以修了,买固件,来吧,兄弟

WDR5.3可以修1640以上的盘???需要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R5.3可以修1640以上的盘???需要修改吗?

可以的呀,你有没有固件呀,没固件,那当然不行

网友:
似乎效率源比较慢

网友:
有时间可以到基地来培训下,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