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技嘉78LMT的板子,声卡芯片887,不爽,可以换888 ...
新买的技嘉78LMT的板子,声卡芯片887,不爽,可以换888的芯片吗

楼主(2014-05-19):
去掉AL887,上ALC888
芯片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你确定你要冒这个险吗? 毕竟是板

网友:
先看看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功能是否一致,不要盲目更换

网友:
没这必要。。。。。加声卡

网友:
脚位那些对么?楼主这么迷信啊,887→888

网友:
你去看我的那个帖子,好像是不行的,883.888.892.可以互相代换,功能好像也没有改变。但你这个是887是不能换888的。

网友:
没这必要。。。。。加PCI或者USB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