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待机偏高求思路

楼主(2014-05-19):
邻居拿来自己的笔记本说是6个月的小孩子把牛奶撒到键盘上了.我接手先是拆机清理没发现主板上有进奶的痕迹仔细观察后发现声卡板上小三极管已经腐蚀我就把拆掉声卡板接上可调电源开机 可以点亮 然后发现HM67烫手 完了这下麻烦了待机0.7 仔细听显卡下面有电流声 桥下面也有没显卡声音大 不确定是那个的声音 但是待机是明显高了 正常应该是0.002 我敲开所有电感还0.007 的待机 请教弟兄们给个思路 此板是i5 独显。先谢谢看帖的各位了 手机发的好累

网友:
先测一下待机的3V 5V的阻抗是否正常为,再测其他的电感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查各个电感对地值是否正常,看看有哪些供电芯片发烫,查查3V 5V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
MH67的桥容易坏

网友:
从头开始挨个电压查吧,肯定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测下35V电感阻值 或其他电感阻值 35V后继

网友:
你南桥下面有液体,从新做过BGA.不行换南桥。

网友:
按正常思路先打各大电感阻值在测供电

网友:
待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集显供电的芯片问题,MOS集成在这个芯片里面了。我修个一个先机是0.2的也能开机。但是这个芯片很烫。好像是VT开头的芯片。具体忘了。

网友:
   有没有那位仁兄知道这机器待机时候正常是多少电流

网友:
  HM67已经换过  问题依旧   求解决办法

网友:
不必光看待机,待机永远在变

网友A:
关键的问题是待机电压正常吗?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问题是待机电压正常吗?能触发吗?

  可以开机进系统 待机不正常 0.008  HM67 烫手

网友:
先查一下各部分电压有没有短路,有短路把短路的部分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桥都是爱坏呀;

网友:
待机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