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900W 风扇转一下子又停了 电源好贵

楼主(2014-05-20):
今天收到一个酷冷至尊900W的电源 上网查看了一下要1888元 心中怒放 立马上电测试 突然发现风扇转了一下又不转了 然后接着继续短接绿黑两条线 ,还是一样的转了一下就不转了。待机电压5V正常 短接后待机电压就一直被拉低,请问大侠这个是那里的问题 主要检查那些。

网友(点评):
单独给待机5v电源加10欧负载,测量待机电压如何

网友:
查看或更换待机电路的滤波电容,高端的电源估计有空载保护,要加负载测试才准确

网友:
小白围观,看高人的解答……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触发开机脚后,5VSB电压被拉低,说明开机部分由短路的。

网友:
上图,让大家开开眼界,好东西要分享呀

网友:
如果短接绿线和黑线,待机电压也被拉低,说明辅助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先检查辅助电源。

网友:
我也来围观一下.....   顺便骗点分

网友:
哈哈 。。我也刚收到一个酷冷至尊的460  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转下就停。。里面的管理芯片是WT7527上图给你们瞧瞧。。够义气吧。。顺便帮小弟支支招。。有待机短接转下就停。。。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下。

网友:
如果PCF IC是CM6805 查5脚接地电阻13K是否正常。

网友(2014-07-0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460W和900W的电源设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故障现象似乎一样,但维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