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73vgm主板跑c1

楼主(2014-05-20):
一块t-n73vgm主板跑c1;插上内存假负载。测1.8V 正常。VDDSPD 3.3正常。时钟1.8应该正常吧,没拿示波器测。系统总线3.3 正常。在测主板上桥附近链接内存系统总线排阻 也正常,维修主板比较少,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下面怎么排查?另外,都说这个主板70%的通病是桥虚焊,手上没有BGA,咋处理啊??

网友:
因桥管内存,单桥易虚.先在桥周边看看小电阻,小电感类的.

网友:
用内存假负载测试数据线对地阻值,发现有3根显示“1”;看来是桥虚焊了;按照一般说法,不要说 3根线,只要1根线短路或者开路,桥都是有问题的了;没有工具,这下没有办法 了

网友A:
看 内存插槽针脚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终结总线是否正常 都正常查基本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 内存插槽针脚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终结总线是否正常 都正常查基本是北桥

内存供电,总线电压都是正常 的

网友:
加焊一下BGA看看

网友:
就是没有BGA啊,呵呵;看来搞个土法bga?

网友:
搞个便宜的BGA方便以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