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雾里装机器

楼主(2014-05-20):
貌似三天三夜没睡觉犯的错,第一张屏线接口针插弯,割开塑料,扶正,如下

第二张 风扇正负极破皮接触到一起了,烧了5V,换了管子,但是导通条件不满足,放个保险,不知道稳当 不稳当

找不到图,,勿喷

网友:
三天三夜不睡觉?楼主小心身体,别LOL坏了。

网友:
楼主三天三夜??太夸张了吧!!

网友:
这行真不是人做的,一个字,累。

网友:
钱又赚不到什么钱,一天到晚累个要死,还被人呼人招去的。修不好,有时吵架是大概率的事情。

网友:
可能上网去了吧

网友:
精神可佳吧,技术NB

网友:
这篇文章可以飘过了,完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都是自己不细心造成的麻烦,自己搞坏的还能修好,还能好,如果自己搞坏了搞不回来了,不就悲剧了吗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三天三夜没睡觉值得人关心

网友:
楼主小心身体

网友:
楼主威武,3天3夜,牛x  向楼主这样对维修负责的人难找呀,赞一个

网友:
对于很多同仁的关心,表示很感动, 也很感谢

网友:
三天不睡干什么去了

网友:
身心疲惫就不应该再干了,呵呵,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干不迟,钱不是一天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