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迅N73V全板无供电

楼主(2014-05-20):
手上有一块海迅N73V主板,NVIDA的单桥芯片组,上电后不跑码,测试整板无供电,按维修经验一般是先修内存供电,测试只有0.6左右,供电芯片是W83 310G,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不出,没办法测试了下工作条件,5678脚是连一起的有3.3V供电,该板设计的1脚主供电是和内存供电电感相连的,也是0.6V,2脚接地,3脚开启是1脚通过两个102电阻分压只有0.3V,4脚上拉电压也只有0.3V,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没修好,后来直接给客户换了块主板

网友:
你按下PW_ON的时候如果能通电 哪么待机部份是正常的说明不是大短 你说全板无电压可能是你测错了 你先测桥供电 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并不一定是哪个芯片坏了 仔细检测他的条件

网友:
能上电还全板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