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通电不显示,电流1.多,不过显卡的样子

楼主(2014-05-20):
现在正在加焊,听说有通病就是USB容易坏,引起不亮机,可是我的是独显的,不是集显的

网友:
换芯片试下,一般加焊都没用

网友:
先刷BIOS 在做显卡

网友:
先看看二级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再说吧。。。。

网友:
加焊了没用啊,现在正在重做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新的吧,这种显卡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换个新的吧,加焊起不了啥效果

网友:
USB先拔了再说啊

网友:
G450显卡好像要换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修好了告诉一声哈

网友:
重做了显卡,没用,还掉电,准备换了

网友:
这机子没修过,之前修的都是AMD的,搞好北桥都OK了

网友:
oc#引起宕55

网友:
肯定是先看USB接口啊  我以前第一次弄的时候显卡北桥都换了还是不想 都不想修了  于是把板子左看看右看看看能不能拆芯片,突然发现单独的那个USB接口是坏了 吧接口针全部挑断 再通电 电流刷刷的上跳亮机了。

网友:
看来还是显卡的事,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