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194WT

楼主(2014-05-20):
LG194wt显示器怎么拆壳啊! 我搞了半天也没搞开!
显示器

网友:
将后边的螺丝都拆下来,然后撬屏幕的下沿,就是带豁口的地方,然后一点点向两边扩展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拆机 一般都是要巧劲的 不能硬来

网友:
此款背面4个螺丝都搞下来了,也是找那个卡扣,就是弄不开

网友:
一般都是 有螺丝的直接拆了螺丝就翘 胆大心细一些 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螺丝是都搞下来了, 螺丝也翘不开啊,插都插不进去,我怀疑哪里有暗藏的螺丝,但找不到哦

网友:
用充值卡之类的卡片,插进去慢慢来。

网友:
弄个镊子 分成俩 用宽的把一头撬显示器挺好用的

网友:
充值卡 螺丝刀 都上了也弄不开!

网友:
用刀片从显示器底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