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NTEL 独显,通电不显,用风枪吹了下能显示了然后用BGA加焊就不显示了,外接有

楼主(2014-05-20):
两台E40 INTEL 独显,通电不显示,用风枪吹直接加热,能显示了,然后用BGA加焊就不显示了,可外接有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显卡加焊坏了吗?没道理啊,谁来说说

网友:
有黑胶吗,如果有要拆下来植株才行

网友:
这个机子加焊的时候有时显存会虚焊,要取下来重植的,反正不好整

网友:
这个机子得重新植锡的 你一上bga就爆锡了

网友:
估计要重新做显卡  还有2个显存

网友:
要重新换一个显卡就行了,记住显存容易爆。

网友:
这种机子显卡和显存底下都有黑胶的  加焊了容易连锡  我一般都是显卡显存一起换掉

网友:
有黑胶,加焊没用的,取得时候还得注意,容易掉点

网友:
估计是爆珠了

网友:
这个机子直接取桥吗
加焊是不的好的

网友:
估计都是显卡问题了,  没事别用风枪吹,温度不好掌握。。。

网友:
我现在也正在修E40  显存就爆锡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吧

网友:
取下来重新直

网友:
不行的话在换一个

网友:
芯片废了吧,再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取下来重新植球吧,下面是黑胶的

网友:
E40 黑胶啊  应该爆珠了,拆下来吧····重值

网友:
这个显卡不好搞

网友:
这种一般不推荐加焊,还是取下来重新植锡球吧。另外取显卡时注意用贴纸包好显存颗粒。。。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掉了

网友:
更换显卡 和显存吧 我的也是显存爆锡了 更换显卡 显存 OK了

网友:
这个显卡要重植,加焊没用

网友:
不会做短路了吧。。测量一下吧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显卡应该重新植球

网友:
重新植珠吧,唯一的方法

网友:
联想IBM的非常麻烦的,昨天搞台T61的,吹一下就显,加焊就抱警了。拆又扩不开,准备换板了。

网友:
楼主慢慢植株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弄了几次都掉Pin了,还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