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外接正常,内屏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4-05-20):
索尼PCG-71212T   ATI显卡  外接正常 内屏有时正常 有时没有反应    正常时,进系统使用过程中一直正常,不正常时,就是内屏没有反应 ,显卡重新直球过,会不会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先看看屏接口哪里供电,信号是否正常,在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