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10 945芯片组 掉电重启

楼主(2014-05-20):
宏基4710,945的,ATI显卡,显卡版那份,不插显卡版白屏 并报警 一长两短,插上显卡版就电流1.04A左右重启 重启两次就回到待机电流状态 显卡芯片换过 还不行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或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显示吗  显示了 主板要上猫

网友:
不上猫 会反复重启

网友:
楼上说的很重要,猫得插好

网友:
我都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主先试试。

网友:
猫 我知道 我都没拔下来

网友:
有的有的 遇到过 不上猫 就会重启 好几次只会就亮了

网友:
遇到过关机自动触发的,  掉电重启的没遇见过,,

网友:
自动关机的有见识过,重启的凤有

网友:
这个没有大电容吗》

网友:
驯兽上路,学习了

网友:
猫没插或者没插好吧。这款机子必须插的

网友:
修好木有 我也遇见了 坑爹 这不好查

网友:
应该还是你的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酱油~~~~~路过~~经验带走~~~~~~~

网友(2014-07-09):
新手上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