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交流和直流分界点在哪里?

楼主(2014-05-20):
R.T。求上个图简单说明下,直流和交流的分界点,是否在整流桥这里?还有大电容直接接正负极短接放电后有电击响声,然后对地阻值在450左右,不再是1,是否表明已经损坏?难道不可以短接放电?小白一个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在高频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

网友:
整流堆后面就是直流300v。在大电容上测量就行了

网友:
一般不用直接短接的方法来放电,因电压很高,小心给电到了,你可以接放电电阻到大电容两端放电

网友A:
用手中的灯泡和烙铁对电容下负极放电最好!

网友B:
交、直流分界的地方就在整流桥(堆),桥前是交流、桥后是直流;大电容放电最好不要直接短接放电(较危险),建议用大功率的水泥电阻、烙铁芯、灯泡(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直流分界的地方就在整流桥(堆),桥前是交流、桥后是直流;大电容放电最好不要直接短接放电(较危险) ...

很详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直流分界的地方就在整流桥(堆),桥前是交流、桥后是直流;大电容放电最好不要直接短接放电(较危险) ...

是用镊子直接夹住水泥电阻短接大电容啊?接灯泡那该如何个接发,上个图,可否?

网友:
整流桥中间的引脚是交流电220V,两端的+、—极是直流电300V?可以这样理解吧……各位老湿

网友:
是的,标有+、-极的就是直流电,一般是300V左右,整流桥的交流转入端一般画着交流的符号,~~这个。

网友:
上面都错了,好不好。整流元件前面是交流,整流后是直流。问的 问题要看清楚啊,所以分界点在整流元件,高压部分是桥,低压部分是各路输出的全波整流肖特基或半波整流2级管

网友D:
还好楼主你还能回贴,证明你没事!一般像你这样搞的没几个回帖的了……都触电死翘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楼主你还能回贴,证明你没事!一般像你这样搞的没几个回帖的了……都触电死翘翘了!

你说的相当严重哦,至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中的灯泡和烙铁对电容下负极放电最好!

麻烦上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镊子直接夹住水泥电阻短接大电容啊?接灯泡那该如何个接发,上个图,可否?

在断开输入电压的情况下,用灯泡或水泥电阻放电都是接在大电容的两引脚上,但要注意高压哦!

网友:
楼主学到不少东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