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1点不亮

楼主(2014-05-20):
插上20针电源。4空,12v,触发,掉电,有些地方短路,掉电,怀疑CPU核心有问题,卸掉4针孔,触发可以,查出+12v滤波电容短路,经更换,贴片电容OK.

网友:
修台机板 比本本更有耐心

网友:
看来电容坏的很多

网友:
这板的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时我一般是修不出来!收下了

网友:
凭掉电,都是CPU供电电路短路,一搬都是上下管,芯片,电容短路,很小一部分主板,CPU供电要供给南北桥,南北桥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怎么查出来了??

网友:
给个过程和思路好不啦?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一下,有点复杂.....

网友:
是那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戴尔的机器CPU供电短路,基本都是贴片电容,个头稍微大的那几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