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860 秒杀!!不开机!

楼主(2014-05-20):
机器型号: HP 860主板版号:DA0QL8MB8E0 REV:E

故障现象:待机0.002不触发拆机后看了主板没有进水腐蚀!测量各大电感也没有明显短路的!接可调电源吧!测量+3VPCU +5VPCU待机时都有了!顺便又测量了EC的9脚也有供电!
然后按开关还是无反应!心想就测量下开关电压吧!发现问题了!开关脚只有0.67V 上图

测量1脚有+3VPCU  6脚NBSWON1#对地组织正常此脚和G1相连
测量G1的1脚也是0.67上图

然后继续找后记发现和EC19脚相连测量19脚也是0.67V
本来想拆了EC但是一想先找此电压的来源吧!!于是找图纸发现

此电压时有+3VPCU经过R543电阻之后过来的!测量在没有经过R543的时候电压时3V正常过了电阻就变成

0.67V了难道电阻坏了测量发现10K电阻没有坏就把电阻两端加焊了下再测量3V有了为了保险还是换了一个10K电阻

换后加电0.26掉电!哈哈!装CPU 内存!电流刷刷的就上去了!亮机结束!

从拆机到修好20分钟!发帖子就花了1个小时!各位看官给加分吧!举手之劳啊 !不扣你的积分啊 !

赞一个!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值得赞一个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每次都能学习到点新东西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A:
这是算运气吗,为什么测量阻值正常,还要换一个呢。

网友:
思路清晰啊..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B:
是啊,为什么阻止正常换掉就好了不解

网友:
楼主还是心细,一点弯路没走!

网友:
向楼主学习,发帖资料可贵呀,赞一个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累的问题。呢个EC供电条件不对,怪不得不开机,这问题以后遇到,我还是小心点好,不然动的越多死的越快。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为什么阻止正常换掉就好了不解

有可能是另一端接触不好 或者是电阻时好时坏啊!因为加焊了好了 但是不放心所以换了一个!以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算运气吗,为什么测量阻值正常,还要换一个呢。

有可能是另一端接触不好 或者是电阻时好时坏啊!因为加焊了好了 但是不放心所以换了一个!以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
发帖资料可贵呀,赞一个

网友:
哈哈,顶一个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思路 够清晰。 。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细心就是好呀。

网友:
发帖打一个小时,你打字速度太慢了吧

网友:
厉害厉害!怎么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