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8

楼主(2014-05-20):
昨天遇见一个华硕F58的笔记本能开机但是风扇不转,上屏不显示,显卡是独立的,我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但是就是不懂风扇为什么不转,难道风扇也坏了,有哪位大神遇见过这种问题,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
笔记本温控的,亲  温度达不到,风扇是不会转的

网友:
温度达不到吧

网友:
风扇,有些机器开机会转一下就不转了,有些可能不转,到温度之后才转,,,先修亮再试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