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盘,越修越坏

楼主(2014-05-20):
ST的盘,我越修越坏,没有修过一个好的,每次都将它修坏。一个MT160G的,也算是ST类的了,薄盘,看到有少量坏道,就做了一个B级自动修复,其实就是G转P的作用,后来盘崩溃了。重新F级引导是正常的,但还是说APP丢失之类的。最近又做了一个MT80G的 备份了固件与ROM,就开始做自校了,不知道为什么做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F级引导了,之后引导过,但就出现了T>,老是叫转到T级。但实在没有办法转,唉,头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用STC软件搞成这样的?有没有人指导下啊。

网友:
看你用什么做了 如果是效率源的话 肯定要进T级
如果是用TTL线做 直接自校准就行了

网友A:
STC没用过,考虑用UDMA或者效率源等,跑一下F级,DFL也不错。

网友B:
训维网的硬盘维修的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在论坛淘宝转了几圈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没用过,考虑用UDMA或者效率源等,跑一下F级,DFL也不错。

好像一大部分修ST的盘,都用STC这个软件的。UDMA或效率真心没有使用过,因为听说都要正版的才有效。
我只是想问问,迈拓的盘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除了STC完全免费外,还有什么软件是免费的,听说修ST的盘,只需要指令对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一大部分修ST的盘,都用STC这个软件的。UDMA或效率真心没有使用过,因为听说都要正版的才有效。
我 ...

是的,只要指令非常厉害,不用任何工具,但是,指令很厉害的人,都买了正版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一大部分修ST的盘,都用STC这个软件的。UDMA或效率真心没有使用过,因为听说都要正版的才有效。
我 ...

MT的盘,也没有什么F级。
希捷盘如果不要数据,一般都是直接跑F级,至于你说的问题,你用的STC就不清楚STC做了什么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训维网的硬盘维修的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在论坛淘宝转了几圈没找到。

还在出版社排版,估计还要一段时间吧,最先出版的是笔记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T的盘,也没有什么F级。
希捷盘如果不要数据,一般都是直接跑F级,至于你说的问题,你用的STC就不清楚S ...

很有可能是本身硬盘的固件有问题,所以就算备份出来的固件也不好。不知道哪里有固件下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本身硬盘的固件有问题,所以就算备份出来的固件也不好。不知道哪里有固件下载呢?

固件可以自己备份,也可以找别人要,网上免费下载的比较少。

网友:
你的那盘估计是9代的S-6B的盘,要修好,来找我QQ:1186046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