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E40不过内存一例,

楼主(2014-05-20):
     一台联想E40, AMD芯片组. 客户说关机关不掉, 强行关机了之后就开不了了,  只能听见风扇转.于是接上可调电源, 发现电流上到1.3小跳变一次空跑电流, 疑似没过内存,  让客户留下联系方式开始维修.

取下后盖, 风扇那个灰啊, 太脏了. 接着酒精擦拭内存槽 和内存条无果, 拆机, 板号广达GC5,   AMD独显, 手里没有诊断卡,

接上示波器 开始我的维修思路:

  1.   测内存排阻无波形,  确定不过内存.

  2.   接下来测SMBUSCLK 无波,  南桥并没有初始化内存.

  3.   换个方向,从前面着手.  此机没有ADS#信号, 直接测CPU复位信号如下,

  4.   有了复位,  CPU有无工作呢,  取下CPU, 电流0.6,  装上CPU,电流1.1.假想下CPU已经工作了, 接着测LPC帧周期无波,  万用表打值LAD0-3阻值正常, LPCRST# 3.3V, LPCCLK 1.6V.

  5.   是否FSB总线, DMI 总线异常,  姐夫说看下北桥是215还是216, 回答: 216.   姐夫说,直接风枪300°随便吹下就亮了.
        于是风枪伺候, 电流上到1.7 正常跳变过内存,   所以说换做他来修,  拆完机,风枪伺候北桥就亮机了, 我还是喜欢找到问题再动手,
省的自己纠结到底问题出在哪一步.   接着上BGA吧,   通常看见的都是灌在里面的红胶和黑胶,   这个北桥灌的是白胶,  一样难取,
还好我有迅维 360T.      不加焊膏, 测温线实测230° 直接拔.    拔下来一看, 掉了两个空点. 接着植珠,  装上桥, 亮机.

网友A:
植株和加焊 用的时间一样吧 都会返修的 我一般换新的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B:
E40这种机器,在我们这就是个悲剧,焊完之后当时好了,客户也用了办个月,又回来了,还是原来的问题,然后又帮忙加焊了一下,蛋疼的是这回竟然不上电 了,没办法了就只能重做了,好了之后客户拿回去,马上要过保了,又回来了,突然想起来了,E40 的散热管,网上流传的很广泛,爱坏,结果换了散热管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哥们还是不细心,你那质保多长时间呀,能返修两回?

网友:
这叫经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株和加焊 用的时间一样吧 都会返修的 我一般换新的

胶在里面去不掉,不取下爆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40这种机器,在我们这就是个悲剧,焊完之后当时好了,客户也用了办个月,又回来了,还是原来的问题,然后 ...

你那个是INTEL系列还是AMD芯片组, 保修多久?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你是哪个省的,怎么我修的时候他们都不保修,修好就给钱拿机器。

网友:
楼主白胶很好取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AMD的E40我还没修到过呢,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INTEL系列还是AMD芯片组, 保修多久?

AMD的,一般我们遇到这种难缠的机子都是保修一个月的,可他还偏偏还没过一个月呢就又回来了。

网友:
你姐夫我没白教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