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0进系统灰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4-05-20):
中午修了台HP 450进水机器,板号6050A2493101,HM75南桥,I5三代独显的。拿到机器后最开始故障是待机0.02A左右,触发无任何反应,拆机后发现在多处进液,EC上面也有,把EC拆了,清理底盘污渍,再重装,别的地方也洗刷刷洗刷,再开机,OK,电流直上飙,并且亮机,哈哈,运气不错啊,以为就此搞定!好,马上装机,开机,客户装的是WIN8,进系统前面一切正常,快要进桌面时灰屏,等N长时间也一直呆在灰屏界面。 这现象HP的机器见过好多的,很多都是独显方面的问题,包括一装独显驱动就灰屏或重启进系统灰屏的,但这个是进液的,不应该是独显的啊。昨搞???想了想,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HP很多机器黑屏灰屏的,如果把独显禁用一样可以用的。不如也来把这个机器的独显禁用一下看看能不能亮机,能不能进系统,点开图纸,找到独显供电, ,先量了下电感L6750处有电压0.9V左右,此供电和pad6750是同一个东东,直接把pad6750断开,装机能亮,但仍然进系统快要到桌面时灰屏,呜呼,果然不是独显的问题啊,用集显也一样,集显在CPU里面,难道CPU挂了,先把PAD6750又连上了,马上找了个三代I5CPU试验,OK,能进系统了, ,居然是CPU的问题啊,不太放心,再又把原配的CPU装回去,仍然是不进系统,再又装一下好的CPU,OK能进,验其他功能一切OK,故障修复。补充一点,这种现象的故障,进PE是能进的,非常疑似是系统坏了,或者独显硬件驱动方面故障,但实际上却是CPU坏了。

网友:
带集显的CPU都不是好东西,I系列进水坏U碰到很多次了

网友:
正在想如何禁用独显,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好东西呀,赞一个

网友:
这CPU手上没有啊

网友A:
直接断开就可以啊。我取了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默认灰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开就可以啊。我取了为什么不可以

我是直接断开也只用集显能亮机,但也不进系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