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独显 灰屏

楼主(2014-05-20):
联想G450 开机灰屏,外接一样是灰屏。显卡型号是N10M-GS2-S-A2.更换过屏上部分一样是灰屏。量了LVDS阻值正常。怀疑是显卡本身有问题,订购了一个新的显卡回来后还是一样灰屏。BIOS刷过也是一样。灰屏时量了LVDS信号线没有电压。有哪位修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现在无法下手。

网友:
换显存试一下

网友:
北桥问题吧,先试试看,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G450,故障一样,也在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显卡旁边的那些小电杆量量看有没有断的

网友:
北桥背面和显卡背面的小电感、0欧姆电阻都测过了 电压都正常 。显存1.8V供电也有。北桥+1.8V-LVDS这个电压是+1.8V通过一个R137电阻转换过来的 。但这板没有料号,都找不到这个电阻。

网友:
现在就有3条路走:1找出+1.8V_lvds这个电压 。2.换显存 3.换北桥。犹豫啊 !

网友:
LVDS 口有波吗?

网友A:
你能不能确定显卡换好了?

网友:
电压都没有如何有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确定显卡换好了?

换个新的故障还一样会不换好吗。新旧显卡都做了5边了

网友:
我怀疑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先拿屏来试下,以前见过好像是宏基4752G的,换LG屏灰屏,用三星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拿屏来试下,以前见过好像是宏基4752G的,换LG屏灰屏,用三星屏正常

有一样的机器上部分都换过了

网友:
也遇到一台acer的 集成显卡 换了北桥一样 一样的

网友:
    屏接口了L6无电压

网友:
查一下显卡背面的电感是否开路。

网友:
跟显存有关,这部分仔细查查

网友:
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LCDVDD呢?  屏的开启电压有了没!  还有就是3对的信号对地阻止 看看有没有短线

网友:
重点检查LVDS模块供电。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你在加焊一下 试试

网友:
有波 基本都能正常了  外接也灰  应该是在 外接和内屏 之前都有问题 显卡内部或外在条件供电之类

网友:
我感觉还是要从屏工作条件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