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解密

楼主(2014-05-20):
怎么办啊

网友A:
用编程器 可以解密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换密码芯片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 可以解密

密码芯片可以读出来  但没有擦除的选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密码芯片可以读出来  但没有擦除的选项啊

楼主弄错了吧,怎么可能木有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弄错了吧,怎么可能木有里????

真的没有啊   我用的5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