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改触屏

楼主(2014-05-20):
1, 首先选择点阵密度相同的(仔细观察会发现点阵的),有间距1mm的,有2mm的,有2.8mm的,有3mm的;1/2mm可互换,2.8/3mm可互换,不然很难一次校准。
  2, 触屏四周都有线,左边的对应X- ,  右边的对应X+ , 上边的对应Y- , 下边的对应 Y+ .

      触屏按线分成二种,接口4根线从左自右分别定为1、2、3、4;最多顺序排列为 Y- X-  Y+  X-(上左下右);其次排列为 X- Y+ X+ Y- ;总之第1、2有一根为左,3、4有一右线。其它排列极少。按主板上下左右对应顺序一一对应焊回即可。
  3,经过测量得出数值:左右X+ X- 阻值为 350----450欧;上下 Y+ Y- 阻值为 500欧----680欧。
      如果原触屏还能测出一组的阻值,那就把新触屏阻值一样的两脚接上原来位置.另外两脚随便接,左右反了就对调阻值350----450那组,上下反了就对调阻值500----680那组.
      如果原屏碎了就先随便焊上新触屏,看左右上下哪组反了,按上面的方法对调就行.如果只有中间有反应,那就是X 接 Y了,四根线全接错了,把相邻两脚对调,试的时候先按出个数字或菜单,方便调整方位.

网友:
现在的电容屏无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