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严重进水 修复成功

楼主(2014-05-20):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  开机无显示。。 试了下 不触发  果断拆机 等拆完机后 看到EC那一块 我* 绿霉长的成茂盛  当时就想 换板吧  感觉这板子没什么搞手了     但是还是修吧   图片 当时没拍 所以也看不到了。。  先用洗板水  简单清理一遍   随后就洗板吧。。  洗完板 声卡  功放  根本不能看     直接拆  EC也一样  直接换了  芯片换完后 量各路电感  发现没断路  上电 0.02  正常  触发0.03 发现内存电压出来了  查SLP_S3# 根本没有电压   这问题纠结了很久  刷BIOS  又换了个EC  都不行 没辙了  直觉告诉我这不是桥的问题 所以根本就没打算去动桥  就这样板子 悠哉悠哉  丢了几天  今天突然心血来潮  继续修吧   拿镊子 把SLP_S5#脚 和SLP_s3#脚 短接 电流上到0.24了  哈哈  这下好办了  维修的都懂得  飞线吧  应该是断线了   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啊  终于飞好了  飞EC真心不好飞  又要焊点连的紧 而且还不能碰着其他的脚   飞了半天飞好了 上图       通电电流0.24  哈哈   上U上内存    看着电流哗啦啦的往上涨   那心情正他*的高兴   上屏联想LOGO出来了     当然 问题还没完 还有声卡那块啊  找到芯片 装上去   运气不错  声卡这边虽然说主芯片都腐蚀了   但是电容电阻都是好的       进系统 没驱动  官网下驱动  打好驱动后重启  心情那个紧张   结果。。。。。。。。。。。。。。。。。。。。。。。。。。。。。。。。。。。。。。。。。哈哈  好了     机子在此修复完毕。。       大家都加点分。。。  反正又不扣分             天王盖地虎。。。 组织的自动点上去

同意楼主!

网友:
进水也有不少是秒杀的

网友:
好样的,赞一个!

网友:
很给力!

网友:
你这进水不严重啊

网友:
gykdcl -2 赞一个!

post_deleted

网友:
  额  大家  可以讨论一下   别灌水  我不喜欢扣别人分

网友A:
这种机子还真是奇特,竟然是梅了,但是还能够挽救,飞线的技术还是不赖吗,但是怎么好的技术,只有同学给了几个评分吗,就没什么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还真是奇特,竟然是梅了,但是还能够挽救,飞线的技术还是不赖吗,但是怎么好的技术,只有同学给了 ...

  呵呵    没办法   凭个人习惯吧   加分又不扣自己分

网友:
兄弟你还真心厉害啊
霉了的板子都搞得出来    飞线技术也不错啊

网友:
呵呵   不错哦!我给你个赞!

网友B:
这般进水腐蚀会很严重的    一般是没什么勇气再修下去    除非时间很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般进水腐蚀会很严重的    一般是没什么勇气再修下去    除非时间很闲

额。。。   不修也得修啊

网友C:
这种进水的机器腐蚀成这样了都可以搞定,龙哥牛叉,龙哥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进水的机器腐蚀成这样了都可以搞定,龙哥牛叉,龙哥威武

大哥  你好逗

网友:
不稳定吧,

网友D:
半个月后若是该机没返修 那么这机子就算稳定了!   在此之前 楼主祈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个月后若是该机没返修 那么这机子就算稳定了!   在此之前 楼主祈祷吧!!

   哈哈   还是有 希望啊

网友:
感觉好牛的样子

网友:
  处理的还可以  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楼主能不能给我讲讲  飞线那里怎么飞的?  从哪里接的线?  新手 不太清楚该怎么飞

网友F:
   如果是我的话就做南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给我讲讲  飞线那里怎么飞的?  从哪里接的线?  新手 不太清楚该怎么飞

  你看那管子 他是没装的   但是他是SYSON  这个信号是要SLP_S5# 高电平到EC  然后在发出去  等于说这个就是SLP_S5#吧 但是  需要EC来控制  把他飞到SLP_S5#  产生SLP_S3#  EC会发出 SUSP 去开启其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的话就做南桥了    。。

   这个  一般人都会想到做桥  我一开始也想做桥  但是一想SLP_S5#都出来  内存电压都才正常了   就没做桥了

网友G:
楼主威武!进水腐蚀这么严重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威武!进水腐蚀这么严重都能修好!!

    都进来 评论了  就加个分呗  又不用扣自己的

网友:
RTEWTYR      这个是经过多次清洗  修好后的板子  刚来那会没拍照   如果你看到 刚来那会的图片 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H:
图文并茂好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文并茂好资料,值得学习。

觉得好 就加分啊

网友H:
我也可以给你加分吗?

网友I:
都成这样了还不如换主板呢

网友J:
你是飞SLP S3到EC吗,难道S3和S5都去了EC?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成这样了还不如换主板呢

   我们这是维修啊   换主板还发上来干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是飞SLP S3到EC吗,难道S3和S5都去了EC?

   难道S5  和S3 不到EC?

网友:
强人啊!这都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L:
脑筋够灵     焊功够好

网友:
  也就这样   搞过的都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可以给你加分吗?

可以啊  为什么 不可以   又不扣你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脑筋够灵     焊功够好

     求  大伙加分

网友M:
这样飞线不会有问题吗 确定南桥没故障码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飞线不会有问题吗 确定南桥没故障码

  试过了   没问题     南桥没问题  这机子一开始  拿表笔戳那个引脚  还有几率变成1V左右的电压

网友N:
霉了的板子都搞得出来    飞线技术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板子还没穿,还好啊

  上次 来了个板子  半块板子都进水了   板层都烧掉了  直接换板。。没的搞  烧个洞还可以搞  板层烧了就基本没的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霉了的板子都搞得出来    飞线技术也不错啊

  发霉的板子  只要是修笔记本的  基本都能修出来  只是看他腐蚀有多严重  不严重  洗个板就好了啊

网友P:
楼主高手啊,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高手啊,感谢分享

  觉得好  就加分呗。。。 总是 分享 分享的  看的都无语了

网友:
楼主就两字啊。。。“强大!”

网友:
支持版主  高手啊

网友Q:
飞线飞的好呀!楼主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Q:
飞线飞的好呀!楼主强大!

  求加分

网友:
牛逼啊  又学习到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难道S5  和S3 不到EC?

我是说如果直接短接35可以,就别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说如果直接短接35可以,就别飞了啊

    那你要怎么用呢   你拿镊子一直戳着么  不飞怎么上壳子  把话说的明白点 我也好解释   对于你说的这些 真心有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R:
厉害呀,说实在的EC芯片飞线的确很累人,针脚太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厉害呀,说实在的EC芯片飞线的确很累人,针脚太细了

是啊   我宁愿飞QFN芯片 都不想飞EC   EC脚太密了 容易返修

网友S:
SLPs5#直接连接了slp3#待机电流就有点大,不过维修不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S:
SLPs5#直接连接了slp3#待机电流就有点大,不过维修不要紧

   额。。。 待机还是一样的

网友T:
这线飞的真心不错,楼主怎么不顺便送上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线飞的真心不错,楼主怎么不顺便送上图纸

  这图纸  有下的  我就没附上去了

网友:
联想 y470 独显 i5 la-6884pLENOVO

网友:
支持原创,值得学习  ,望楼主多多分享经验  谢谢喽。。。。。

网友:
直接给EC的S5 S3飞个电压就可以了吗  EC到系统供电都正常吗 不过EC实在不好飞 新手学习了

网友U:
楼主飞个EC的线要飞个半天 看来焊功有待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飞个EC的线要飞个半天 看来焊功有待提高啊

   说是说半天 其实也就几分钟    夸张 了点  呵呵

网友V:
这方法好,这不过休眠的时候怎么办呢,还能不能休眠呢,楼主试下。。。。期待结果!

网友W:
这个S0电压 就没有经过什么电阻嘛,,应该不用飞线吧,估计是某电阻废了。

网友:
不错,楼主很细心也没走弯路。

网友:
高手一般都在人间存在。

网友X:
我也修过两台这儿进水的不过都返修了

网友:
好一招移花接木  我用过两次了  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W:
这个S0电压 就没有经过什么电阻嘛,,应该不用飞线吧,估计是某电阻废了。

这个电压是南桥直接连 EC的  没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也修过两台这儿进水的不过都返修了

  没处理好吧  你可以用热熔胶 把他胶住   这样 应该 好一点

网友:
把SLP_S5#脚 和SLP_s3#脚 短接 电流上到0.24了  转折点,,楼主还是有想法的,但是休眠不了

网友Y:
昨天一喝了牛奶的机器腐蚀太多地方没修出来,哀一个

网友:
很给力  希望不返修

网友:
飞线技术真不错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V:
这方法好,这不过休眠的时候怎么办呢,还能不能休眠呢,楼主试下。。。。期待结果!

  是啊   不能休眠了   没办法 这样搞总有一点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昨天一喝了牛奶的机器腐蚀太多地方没修出来,哀一个

  慢慢搞吧   进液体的机子好修的就一下就修好了   不好修的话  修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楼主心细,胆大,有耐心,要是我肯定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有东西换啊。

网友Z:
今天碰到一个把管子底盘都烧坏了的机器,飞线真心不敢去碰,讲一下飞线技巧

网友AA:
联想机器进水挺好维修的 多观察基本都可以维修倒...图纸到位 钱就到位了...

网友AB:
拿镊子 把SLP_S5#脚 和SLP_s3#脚短接,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明白,请楼主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B:
拿镊子 把SLP_S5#脚 和SLP_s3#脚短接,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明白,请楼主说明一下,谢谢了。

额。。。  就是你的S5 有3V电压  S3没有电压  用镊子 把他们两个脚点在一起 相当于强行加电和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Z:
今天碰到一个把管子底盘都烧坏了的机器,飞线真心不敢去碰,讲一下飞线技巧

  管子底盘烧坏  换管子上去怕短路的话  就飞线呗 反正就3跟线  不用焊管子  就把管子拿东西包着 放旁边点固定好就行  飞线技巧我是讲不出来  焊工好就飞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额。。。  就是你的S5 有3V电压  S3没有电压  用镊子 把他们两个脚点在一起 相当于强行加电和飞线吧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谢谢!

网友V:
引用 网友K:
是啊   不能休眠了   没办法 这样搞总有一点缺陷

那你按了 休眠键以后出现什么现象?或者合盖之后若不休眠,再打开盖子是什么现象?

网友AC:
楼主没有打一下SLP_S3#的阻值?把SLP_S5#脚 和SLP_s3#脚 飞线飞到一起,会不会睡眠、待机的时候有问题啊!!!

网友:
高手哦。这样下来收多少钱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AC:
楼主没有打一下SLP_S3#的阻值?把SLP_S5#脚 和SLP_s3#脚 飞线飞到一起,会不会睡眠、待机的时候有问题啊! ...

   SLP_S3# 阻值正常   这样靠  休眠和待机肯定会有问题的。。。  这也是一个弊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那你按了 休眠键以后出现什么现象?或者合盖之后若不休眠,再打开盖子是什么现象?

     盖上  盖子会 黑屏  打开盖子会显示 这是正常的   但是 按待机的话  就直接关机了  就是

网友AD:
自从加分被扣了10分后    我在也不敢加分了   不过还是要说下   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自从加分被扣了10分后    我在也不敢加分了   不过还是要说下   修的不错

额。。。 为什么被扣十分。

网友:
,看了小有收获,感谢分享

网友AD:
是被月饼大神扣得    说是灌水    不过我不认为是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能不能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是被月饼大神扣得    说是灌水    不过我不认为是灌水

额。。。   个人有个人的观点

网友:
高高手,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C:
引用 网友K:
SLP_S3# 阻值正常   这样靠  休眠和待机肯定会有问题的。。。  这也是一个弊端吧

如果组织正常的话,那就不是短线!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写得好 佩服 、、、

网友:
飞线技术可以··  呵呵

网友:
山路十八弯呢,不过修好了。高手

网友AE:
SLP_S5#  和SLP_S3#短接为啥就能上电呢?

网友:
好高深啊。唉。我晕圈了。

网友:
真是不错得办法一个信号把两路电同时开启。

网友:
楼主的技术没得说呀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SLP_S3#,SLP_S5#也可以飞到一起,那内存供电不是后出来的了吗,看来时序不是那么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如果组织正常的话,那就不是短线!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直觉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E:
SLP_S5#  和SLP_S3#短接为啥就能上电呢?

S3没电压   开启不了后面的电压 所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AF:
思路清晰明了,不过SLP_S5 SLP_S3短接这个还是有点不理解,飞线是直接飞一个3V给SLP-s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思路清晰明了,不过SLP_S5 SLP_S3短接这个还是有点不理解,飞线是直接飞一个3V给SLP-s3吗?

  SLP_S5是有3.3V 的   SLP_S5没有3V。  用镊子戳着两个脚 SLP_S3  不就是SLP_S5的电了么     飞线的话是从SYSON飞的   也就是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压是南桥直接连 EC的  没东西

楼上说的是对的   是信号直接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联想机器进水挺好维修的 多观察基本都可以维修倒...图纸到位 钱就到位了...

昨天修个 华硕f81s  视频识别不到   板层短线了飞了两根线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    多亏了点位图才修好

网友:
我昨天接了一台 被小孩子撒了泡尿的机子

网友:
大片腐蚀 拆开C壳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