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1 诊断跑马 接线

楼主(2014-05-20):
品牌机PCI插槽。诊断不跑码。。非线接 LPC_DEBUG
接线
同意楼主:
5.0
12asd
同意楼主:

网友:
哥们。解释一下嘛。

网友:
啊,怎么飞的,哪里接哪里?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图画得很详细。根据主板和图纸连接就好了

网友:
品牌机一般有图标,有标示,D0-D3 LPC总线,LFRAME,振周期. 3.3V 供电。 CLK_33M ,时钟。 PCIRESET 复位,通过这些信号,依依对接到笔记本测试卡上
同意楼主:
5.0
云南小书生
同意楼主:
你经常修DELL?

网友:
一个月,修2-3片

网友:
正在修这款G41R主板 这个接口顺序和我的不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