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63进液腐蚀多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20):
接客户一台进液机器。据客户说是进了饮料,放了45天。上电5A大短。拆机,大面积进水,主要部份在南桥,1.05供电部分,CPU座和电池接口。进水部分都长绿毛了。
进液部位清理干净后烤板2个时间开始维修。上电5A大短。查PQ20 DS极击穿。
更换PQ20后。B+阻值恢复正常。
上电待机恢复0.01正常,触发电流0.1不动,3秒后掉电。查无1.05V。1.05V由PU500产生  3VIN断线,接好后上电仍掉,换掉PU5001.05V正常出来。

电流到0.6A不动。查主板各处供电已经正常。像这样的机器就需要按照时序来进行维修了。盲目换件,做BGA只会扩大故障。首先看看CPU有没有发出寻址信号。用神器波波测量有发出寻址信号。
寻址信号正常,说明CPU工作条件基本上满足,正常的话应该有跑码动作了。量LPC信号也有波形,CPU已经跑码了。
在次测量PCI信号,无波形。
PCI_FRAME#由南桥发出,无此信号,需要查PCI总线,PCI设备,DMI总线,前端总线。因此机是进液机,南桥部份有进液。直接BGA换掉南桥。上电PCI_FRAME#正常产生。
内存也有波形变化,几次跳变后稳定下来了,应该亮机了,接屏亮机。进系统烤机各功能正常充电正常。烤机一个小时后装机发现用电池不能开机,电源电池一起可以开机,也可以充电,系统也能显示电量。断开电源马上断电。能充电,能显示电量,说明电池跟EC的通讯正常。充电芯片工作正常。量ACOFF#低电正常。
问题应该出在切换电路上。查51_ON信号。
接电源PD4一端有19V。断开电源PD412V电池供电,追查后发现BATT+端腐蚀断线。补线后PD412V电压。按开关正常开机,充放电正常。键盘测试有67个键用不了。只能换键盘了。

网友A:
接电源PD4一端有19V,楼主说的是PD4  1脚吧? CHGRTCP这个信号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电源PD4一端有19V,楼主说的是PD4  1脚吧? CHGRTCP这个信号做什么用的?

CHGRTCP,这个是给PU3供电,由其发出RTCREF和CHGRTC电压

网友:
LZ哪里是新手,是老师了吧

网友:
不错不错哦

麦毅诚 -8 严禁灌水

网友:
写的很详细、我们小白又长经验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啊。。好

麦毅诚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