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高手维修检测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我在检修笔记本主板时,测量电压时不慎连电打火在检测线路时正反面线路不能连通。请教各位高手会不会把中间层烧断呢?

网友A:
有这个可能。如果确实烧断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可能。如果确实烧断飞线吧

哦,要是这样的话只能飞线了,谢谢。

网友B:
哇,  比我更猛,  我还只是把IBM 的H8芯片的VIN脚跟温控脚连到一起去了,只把保险烧断了,搞的现在板子有时候待机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  比我更猛,  我还只是把IBM 的H8芯片的VIN脚跟温控脚连到一起去了,只把保险烧断了,搞的现在板子有 ...

一不留神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不留神就出问题了。

确实, 修主板心一定要细心,

网友D:
看来细心很重要!经验呀,以后要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细心很重要!经验呀,以后要多注意!

就是呀,干维修的一定要细心,不可大意,接到机器要验好,免得麻烦。

网友E:
万用表一表接地,一表在芯片脚上滑,不行出现打火的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一表接地,一表在芯片脚上滑,不行出现打火的现象吧。

和旁边的元件连了 。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看来一定要细心了,否则后果很严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