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无待机电流 求救

楼主(2014-05-20):
待机芯片是TPS51123    16脚供电正常,3脚VREF无电压 8脚VREG3也无电压

网友:
这是待机芯片,

网友:
刷过BIOS 换过待机芯片了

网友:
估计是通病来着,看看待机芯片周围是不是有腐蚀情况。

网友:
测13PIN正不正常,这个机子经常这一脚的一个电阻腐蚀

网友(点评):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

网友:
待机芯片有旁边有黑的情况

网友:
13脚没有电压,电阻氧化

网友:
应该有供电就有3脚VREF电压的啊

网友:
客户拿来是开机经常掉电,又自动重启,拆开后就无待机了

网友:
待机芯片下面是不是有腐蚀现象
问题就在那里

网友:
13脚电压多少

网友:
有待机了,  就是电阻无穷大了

网友:
换了个电阻,好了,

呵呵 这个机器好多都这么坏

网友:
看下LDO的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