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_FRAME#信号波形研讨会

楼主(2014-05-20):
              随着示波器电脑维修中的广泛普及,很多人在实际维修中,都会通过抓LPC_FRAME#(LAD0...3)这几帧信号来判断机器是否已跑码,那是不是说,只要抓到了LPC_FRAME#(LAD0...3)的波型就代表机器已经跑码了呢?依我个人分析,这个判断结果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每个机器的架构不一样,而且还跟BIOS是否参与触发也有关系,所以,我想通过大家一起,拿起你们手中的板来做个测试,测试方法如下:
一、首先我们对以下四种架构进行测试LPC_FRAME#(LAD0...3)的波形。(INTEL双桥的机器,可以去测试LPC_FRAME#(LAD0...3)是在ADS#之前,还是在ADS#之后)

二、测试完了之后,按以下表格,简单填写一下结果,当然,我自己也在不断的测试。

此帖严禁灌水,参与回答测试结果的,有下载分奖励!

补充内容 (2014-6-4 13:53):
从目前的测试结果来看,A架构的LPC_FRAME#是在ADS#之后,其它几个架构的暂时还没结果。

补充内容 (2014-6-4 13:59):
PCH的机子没有ADS#信号,可以用CPURST#与LPC_FRAME#对比波形。

重要补充:经过广达DABL5SMB6E0  测试,此板属于A架构,在按下开关之后,LPC_FRAME#在ADS#之前就产生了,如下图:

 会员1682362元2022-10-4 16:57

网友A:
黄老师,最近生意不忙么,天天打雷下雨啊

打雷坏机多。。

网友B:
黄版主教下示波器怎么设置可以测LPC_FRAME# 啊?不会测也给不了结果啊!

在这论坛讲不清楚,你可以去实地学习啊,

网友C:
广达SW7 架构A
ADS#在前。
因为我拆掉了北桥,ADS#正常,没有测到LPC帧周期。也没有PCI帧周期

网友(点评):
有些板子没NB 也会发出AD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CQ45 LA-4102P做了一下测试,因为我这片板是一台故障机,没抓到ADS#,但是抓到了LPC_FRAME#,同时这台 ...

明天我这来测下呢

网友:
论坛以前有个这样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7440-1-1.html我对ADS#这个CPU首信号是有疑问的,觉得一个信号最起码测出来时数字方波,按照抓出来的图形,跟数字方波出入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C还是PCI的帧周期
建议已帧周期做触发源,对比下ADS波形,发图。

LPC帧周期
时基怎么设置,能在同屏中显示LPC帧周期与ADS#信号波形

网友:
我修了6年电脑了,不会看电流,只会抓LAD0-3这几个信号的波形来判断是否已经跑码,从来没有遇到过有波还不跑码的,所以判断LAD0-3信号可以百分百判断开机与否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有人说,你这个话题有问题的, 你赞同吗,有人说这个上荒谬的,我现在搞不懂了

网友C:
架构A,仁宝LA-3481P
直接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最近生意不忙么,天天打雷下雨啊

还有进水。。。今天超级大雨,黄老师自己的车子都快进水了。呵呵

你的车也差点成水车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架构A,仁宝LA-3481P
直接上图。

这是在ADS#这前?

网友D:
我用CQ45 LA-4102P做了一下测试,因为我这片板是一台故障机,没抓到ADS#,但是抓到了LPC_FRAME#,同时这台机器的BIOS也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E:
DELL 1440
构架A
BIOS 参与触发,
FRAME# ads#之前,
FRAME # 有波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最近生意不忙么,天天打雷下雨啊

天天打雷下雨,今天板子液晶都堆的没路走了,一下子又来了十六台戴尔机。呵呵我们许版主都被吓到了

网友:
版主的提议非常好,人多力量大,通过大家的参与可以解决一个迷惑的技术难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广达SW7 架构A
ADS#在前。
因为我拆掉了北桥,ADS#正常,没有测到LPC帧周期。也没有PCI帧周期

月饼版主   把北桥拆掉测ADS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月饼版主   把北桥拆掉测ADS #?

当然可以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ELL 1440
构架A
BIOS 参与触发,

LPC还是PCI的帧周期
建议已帧周期做触发源,对比下ADS波形,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测到!

这样工程量 挺大的  ADS#  是CPU 第一个工作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达SW7 架构A
ADS#在前。
因为我拆掉了北桥,ADS#正常,没有测到LPC帧周期。也没有PCI帧周期

月饼老师,北桥拆了,人工给cup复位???

CPU的复位是总线电压自己动上拉,拆了北桥,只要供电正常就不影响CPU发出A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版主教下示波器怎么设置可以测LPC_FRAME# 啊?不会测也给不了结果啊!

其实在5楼饼哥回复的图片中就已经显示了示波器的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