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2021WD 屏幕上像是罩了一层白雾

楼主(2014-05-20):
已经点过屏:正常
问题在驱动板。那位朋友遇到过?如何修复?

网友:
灰蒙蒙 。。。 刷个机先,不行再看看灯管或者接口电路

网友:
屏线换过没?

网友:
我的比你的严重,不仅有一层白色的网状膜,都变色了

网友:
实在不行 换驱动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