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Z进水,一插电电压就拉低了。

楼主(2014-05-20):
ACER5570Z进水,一插电电压就拉低了。求解。求图纸。。。键盘会不会也坏了?

网友:
主板短路了 vbbbbbbbbbbbb

网友A:
什么电压 被拉低了 你说清楚点

网友B:
主板打短啊
好修啊

网友:
没有图纸啊,是可调电源的电压被拉低了。怎么修?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打短啊
好修啊

教教我,我没图纸啊。有的话怎么修

网友:
查下主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压 被拉低了 你说清楚点

是可调电源的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D:
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

烧机大法,你会吗?教教我,我没图纸修啊

网友:
短路  查吧  烧鸡或者 把隔离跟公共点断开   看是那边出问题  在一个个排除

网友:
打一下各大供电的对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调电源的电压被拉低了

那就是公共点 大短了  电流很大吧  你烧鸡大法烧下

网友:
楼主是新手么 感觉不像是做维修的!

网友:
短路   一个一个的排出吧

网友:
是大短路还是电压低

网友:
进水的位置 处理过了吗

网友:
是否有腐蚀或者芯片损示的,先检测清楚啊

网友:
最近的帖子好多没有技术含量的..建议版主看见直接删

网友:
特别是进水位置要重点排查才行,一点不起眼的地方都不能放过

网友:
大短路好修啊

网友:
直接用烧鸡法就能搞定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  会打表的都是公共端短路了   因为大短不能加电测试 拆下来  仔细测哈主板上的电容 二极管  三极管  等  应该会发现问题    我修个联想的  也是打表  在主板上电源接口附近找到个二极管坏了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