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S无电压

楼主(2014-05-20):
HP 6530S  插电有电流0。05

网友:
哎 看看3 5 V出来么 0.05 好像不短路的

网友:
你按上开关键 有没有触发呀 没有的话 就看看EC 南桥的条件具备了么

网友:
LZ想表达什么意思哦
是没有待机还是什么

网友:
0.05。。   这待机正常么, 或者是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看看开关有电压么

网友:
电流正常,看3V,5V,开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