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0s 开机电流0.8A

楼主(2014-05-20):
开机电流到0.8A就不动了,更换内存、CPU,也换了桥,还是不行,电流到0.8到底是哪个没过去。待机有3V和5V。过几秒重启,求大神帮助。。。
cpu
更换内存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换BIOS试下

网友:
我有几个本本也是上了0.8的电流,换bios数据就好

网友:
其他电压测了吗?这里只提到了3 5V,其他电压肯定有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