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17寸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4-05-20):
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是绿色的,反复开关屏幕亮一下就灭,是不是灯管坏了?怎么换灯管最好呢

网友(点评):
绿灯表明开机正常,查高压部分。

网友:
灯管 高压 供电都要检查

网友:
灯管 高压  应该就是这两方面了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高压条。电容也有可能。 灯管直接拆着换。高压条就三个线。仔细看下就知道了。供电底线开关

网友:
怎么换灯管好,,,有换过谁都知

网友:
为管,高压,查

网友:
高压,灯管,电容,要是都没问题,看看保护电路。。。

网友A:
建议您去维修店里弄,第一,我怕您经验不足,导致换灯管失败 第二,我拍您把液晶面板弄碎

网友:
这个你得拆开测一下 谁也说不好哪里的事

网友:
用电屏起测试下吧

网友:
一亮一灭,首先看电容有木有鼓包,电容过滤是否稳定,其次再用测灯管的一根一根单点灯管看看,看是否有异常,如果以上面测试均正常,可以尝试代换高压包看看,代换不行,直接用通用高压单点灯管,接上VGA线还有电源线,看显示是否正常,这也就是最笨的方法,断开板子上的高压供电部分,用通用高压代换。

网友:
测高压板供电,

网友:
看看电容啊, 灯管啊,都会这样

网友:
外挂4个灯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上肯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灯管坏了 打开测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你是维修人员的话 我建议你先排除是哪部分的问题  1: 电源板 5V 12V 供电负载的情况下是否正常  2: 驱动板 信号是否发出  《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去维修店里弄,第一,我怕您经验不足,导致换灯管失败 第二,我拍您把液晶面板弄碎

我第一次换灯管,就把屏左上角压碎了,好在屏是多条竖线的坏屏,练手用的,要是给客户修的就惨了

网友:
先外接4根灯管确定问题吧,到底是高压还是灯管,换灯管一种是全拆开换,一种是两端打孔抽出来换。

网友:
拆机 看一下电容 没问题的话 用4根好灯管试试板 有问题的话 换高压板试试 没问题的话 用单灯高压板 试每一根灯管

正解

网友:
先检查电容有鼓包的没,然后在检查高压版和灯管
同意楼主:
5.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拆换工作量大,测就更麻烦?LZ你怎么看……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看还是拿到维修店里去修吧。这样一来能保证屏的完整,二来能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
这好修理?送修理就行

网友:
先测灯管,如果灯管没坏,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具体的一定要你拆机测试才行!

网友:
如果能确定是灯没坏,估计就是高压板部分了。我的也差不多,百度了最后确定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都有可能,先外接灯管,确定是灯还是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或者是滤波电容漏电!导致的故障,你看持续供电引脚电压多少?大概10到16V,再就是看电源板有无12V5V输出,看PWM芯片的有一脚接一个电阻接地了,是不是过温度保护了!大概是滤波电容坏掉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要点灯管,点屏吧

网友:
是灯管的几率要大点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

网友:
是5707的么?

网友:
高压,灯管,电容坏都有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