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改电源模块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之前在讯维买了几个电源模块 就是接出来五根线的那种 前几次已经改好了几个至今没出现问题,今天改的一个也是按照原来的方法 但是出现了问题 接上灯管开机  好好的 灯管亮 把屏线插上去屏幕随着开关按键灯一起一闪一闪的 怀疑供电不足造成的 电容全换过了还是那样 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帮忙解答一下 屏幕闪的时候测电压12V跳到7V左右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屏逻辑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还有通用的电源模块卖啊 我一直都不知道呵呵

网友:
排除法  先用好的驱动板 一体板 试试屏和灯管 确定是好的 然后用好的一体板和原来的驱动板试试 最后用电源板代替原来的电源部分 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具体修哪块了

网友:
300V 有没有跳呢   带负载能力差     431  和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