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虚惊一场

楼主(2014-05-20):
联想B465c_宝龙达代工bm5016
新手经验太少,昨晚做了个显卡BGA,看到锡球融化后,镊子轻轻取下。取下来一看,心都凉了——掉点了……
烧炷香跪求上苍,让掉点的都是接地或者XX吧!  把显卡反过来一看,咦……  锡球上竟然没看到被扯下来的焊点!难道说本来就没有?打开图纸一看,搜出来还真是XX或者干脆就搜不出来!!   小心翼翼,植珠上BGA,装机,亮机!
想一想,如果真的被拉掉点,掉点的地方应该是粗糙,有被拉断的痕迹。如果本来就没用的焊盘,由于没有着力点,所以即便是到了熔点,焊盘也容易被带走,掉点的地方应该是很平滑的
经验太少了,就想问问大家,在图纸上标记XX或者根本就不标记的焊点在实物中没有焊点,这种情况是正常?常见?或者说我这次本来就被扯掉了,只是运气好?

网友:
这机子我以前也碰到过 和楼主这个情况一样的 当时也是取下来的时候一看掉那多点 然后硬着头皮植回去了 结果亮了。。。。

网友:
掉点和本身没有的一看就看得出了,你真是让我虚惊一场

网友A:
不要硬翘,主板很少掉点的,掉了也是空点

网友B:
掉点和本来就没有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硬翘,主板很少掉点的,掉了也是空点

我很小心的了!到了熔点后,用压了一下芯片看到可以按动了,才取的!  我想是不是本来就没有焊点。如果是被扯掉的,那么我的芯片锡球上面就应该有焊盘。  而且我发现,主板上面那几个缺了焊盘的点都很平滑,不太像被扯过

网友:
很正常的,只要温度够了取下来有线路的点基本不会掉,要掉也是空点。话说我这几天也正好修了这台机器妈蛋的,北桥问题 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C:
掉点的是不是信号的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吧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样的 ??楼主虚惊一场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点的是不是信号的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吧

怎么区分? 求传授经验!

网友D:
没有焊盘锡球是怎么焊上去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掉点和本来就没有应该能看出来

就是经验少看不出来啊!  师兄说说怎么一眼就看出来?

网友:
很正常,那是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焊盘锡球是怎么焊上去的呢?

芯片上有焊盘

网友:
看着像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经验少看不出来啊!  师兄说说怎么一眼就看出来?

比如,掉点应该有的还带着铜箔,在电路板上有撕裂痕迹等。

网友:
找个同样的板子 可以上还是拆下看看。呵呵 当然不能那么无聊。你拆下之前有没有看有没有做过BGA痕迹 就知道了。因为你拆掉时候芯片地下没有焊盘

网友:
楼主好运呀。都是空点

网友:
真是虚惊一场啊

网友:
焊盘如果连的没有线 一般都是空点 不用管

网友:
若是空脚就无所谓.有时主板之前有烤过.轻压过.掉点就难免.不要拔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