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维修求教

楼主(2014-05-20):
问题和之前很多人发的一样,是开机到xp的logo处掉电,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开机屏幕不显,电源灯亮,外接电源还是用电池屏幕都是黑屏不显
我是先检查硬盘后面的小电容还是直接换cpu后面的大电容,真心求助

网友A:
   主要还是看电流   如果以前有 到界面掉电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大电容的问题  你可以 并两个小电容上去试试看

网友B:
还请楼主说一下,发展到了开机屏幕不显的中间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请楼主说一下,发展到了开机屏幕不显的中间过程

之前是大家说的系统开机到一半掉电的情况,然后放了一段时间没管,现在是开机灯亮但是屏幕黑屏,无论是用电池还是接电源

网友(点评):
可以搜索基地不显示案例维修。感觉是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电流   如果以前有 到界面掉电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大电容的问题  你可以 并两个小电容上去试试 ...

请问现在是完全黑屏了,电源灯亮,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D:
直接换大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大电容吧

完全的新手,请问那个nec大电容应该怎么去除呢,6个330 uf的直接并联就好了吗,硬盘后面的滤波小电容还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现在是完全黑屏了,电源灯亮,应该怎么处理呢

  完全黑屏  和电源灯亮   这个要看电流  你有电流表么   主要看电流   如果你不是维修技术人员的话 有可能你听不懂

网友E:
先换那个NEC大电容应,再换硬盘下的小电容.......

网友F:
大电容换了还一样啊?

网友G:
这个情况90%都是大电容的问题引起的,建议先加2个330电容看看,一般我都是加2个330电容,1年半载后客户又坏了。直接换掉大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换那个NEC大电容应,再换硬盘下的小电容.......

那个硬盘西面那一排几个全去掉行不行,完全新手,用什么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情况90%都是大电容的问题引起的,建议先加2个330电容看看,一般我都是加2个330电容,1年半载后客户又坏 ...

感觉nec大电容很难取,有什么技巧吗,如果换了以后还是黑屏应该怎么处理呢,处理硬盘后的小电容么,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电容换了还一样啊?

换了以后还是黑屏的话怎么处理呢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硬盘西面那一排几个全去掉行不行,完全新手,用什么取呢

你取那个主供电电容,取下后要装上二新的上去,别一个都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