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 网卡板电路图

楼主(2014-05-20):
板号是:DQ15 TI IO BoARD
10737-2 48.4IE15.021
这个小板上面的Q3510击穿不知道是什么管。有哪位师傅知道告诉一下谢谢或者有图也可以发一个。
板号

网友(2016-09-14):
这个估计不好找!

网友:
只有找机器拍图了

网友(2023-01-04):
思路清晰,好帖,多谢分享。

网友:
测量3个极之间是否短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