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开机不亮7声报警 急急急

楼主(2014-05-20):
m5010开机不亮7声报警  急急急   以前修过好多  搞北桥就O了     这个加焊了不行   重植了也不行   CPU也换了   怎么办
  急急急

网友:
电流是个什么情况啊

网友:
x显卡啊,做了没

网友:
七声是北桥,这个机器通病的,实在不行换一个桥

网友:
7声是显卡呀,加焊没用的,要重做

网友:
屏线?接口?

网友:
好像有听说过是屏线问题的

网友:
换桥试下,有可能原桥已坏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电流跑的正常吗    DELL 的屛线没插好也会报警的

网友:
7声报警都是显卡问题,要不北桥要不显卡了

网友:
7声报警有时候是北桥有时候是显卡,这个不一定的。2种情况我都遇过

网友:
楼主  你不妨试试 换个北桥, 查查北桥供电 之类的 ,遇到问题 别盲目瞎焊 瞎修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个就是北桥 也是7声报警  有可能是北桥挂

网友:
做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  北桥都有可能   北桥几率大一点    还有DELL 的机子没检测到屏是会报警的  你外接下看看   有可能是屏线 和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