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视频解码器的电源,用的KA3842a和K2645的管子,不工作?

楼主(2014-05-20):
电源没有输出,测量300V正常,KA3842a的第7脚只有7V达不到工作条件,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在路测量输出部分的管子和整流二极管也没有明显短路的,不知是保护了还是其它问题,该如何检修?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点评):
芯片滤波电容看了没。

网友:
测7pin外接的电阻和电解电容,电容如果变质容量减小会产生此种现象,你也可以单独用可调给7脚一个18v,看ic8脚是否有5v基准出现。

网友:
用外接电源试试,好,谢谢楼上!

网友:
刚才用外接电源,给KA3842a的7脚加电16V后,测量第8脚有5V的电压输出,说明3842没有坏呀,可R2电阻我这个板子上是33K的电阻是正常的没有问题,R2是直接接到了交流电的一端,这应该怎么样再测呀?

网友:
芯片的滤波电容是指的接3842第7脚的电容吗?就是上图中的C25和C21吧?

网友:
修好了,就是芯片的滤波电容坏了,就是图上的C12,100微法25伏的电容坏了,没有一点充放电了,换了一个100微法50伏的电容就好了,在此谢谢:zhy123,su36xxuu,两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