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MS2317版号JE40 BIOS

楼主(2014-05-20):
客户拿来除尘,看到机子还比较新所以就备份了一个,附上BIOS和图片

网友:
没上传到。重来

-4的有吗

网友:
先收藏以后用得着,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2014-09-14):
bios 有问题吧,刷了关不了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有问题吧,刷了关不了机呀

不会把。我确定是好的我才会传上来的

网友(2014-11-08):
我的刷完不亮机

网友:
不会的吧,确定是好的哟

网友:
你的搞好了吗?他们说这BIOS有问题。如果你的刷好了 那就没问题

网友:
不好用别下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最好对版号下载,我试过的 是好的,

网友(2014-12-16):
这个机器卡LOGO  刷了你的不亮机   还原BIOS还是卡logo

网友:
有没有   10267-4的啊

网友(2015-01-17):
正需要那 谢谢楼主

网友:
嗯 嗯  你在哪儿修啊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B:
换主板了 实在弄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了 实在弄不好了

我现在修一个Y460的板子,刚刚要进系统的时候就断电。裸板40秒左右也要断电,不知道哪里问题,温控应该也没有问题,现在还没有思路了,那些PWM芯片也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修一个Y460的板子,刚刚要进系统的时候就断电。裸板40秒左右也要断电,不知道哪里问题,温控应该也 ...

以前修过一个忘了好像换的散热器

网友(2020-08-08):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2-06-23):
确定可以用,gateway logo ms2317.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