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台显示器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5-20):
更换主机之后问题依旧,也更换显示线了。

网友A:
换驱动板试,不好就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板试,不好就是屏坏

谢谢啦,事发突然,中奖了

网友:
驱动板,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主机就这样了?第一,可能驱动有问题,第二可能是楼上几位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屏线擦一下,不行点一屏,

网友:
哥们你先换一颗排线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LCD坏了

网友:
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 先换驱动板 不行 再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