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硬盘在运行时什时候开始读负磁道的内容?要是负磁道出现问题,比如坏道,硬盘会出现什么现象?

硬盘通电,先是电路板工作,然后,BIOS运行,接着固件开始工作,固件是存放在0磁道以前,就是传说的负磁道

网友A:
硬盘通电,先是电路板工作,然后,BIOS运行,接着固件开始工作,固件是存放在0磁道以前,就是传说的负磁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通电,先是电路板工作,然后,BIOS运行,接着固件开始工作,固件是存放在0磁道以前,就是传说的负磁道 ...

哦,谢谢。

网友:
固件区坏道如果在有效磁道内会导致固件损坏,无法写人等情况,表现为不认盘,值得注意的是固件区有几百个磁道,并不是所有的磁道都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