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HP 1502液晶 驱动板VGA接口定义

楼主(2014-05-20):
HP 1502液晶,驱动板板号:715L1066-1A-ST  谁知道这板子VGA接口的定义。。客户把坏的线搞丢了,接不好了。帮帮忙。。。定义在板上找遍了都没看到有写~~~

网友A:
除了HV,RGB就是一对总线了吧,慢慢找吧,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HV,RGB就是一对总线了吧,慢慢找吧,很容易找到的

就是HV找不到,RGB、我早找到了。

网友:
试了10多组了,还是不行。哎